[求助] 集群服务器merge display resource失效,版图器件看不到。

楼主(2022-03-15):
各位大佬好,

打扰了,最近疫情隔离,无法到实验室干活,正好实验室有配置集群服务器,可以远程访问,遂尝试,但是发现一直有Merge display resource的提示,奇怪的是,

我已经尝试Merge了.drf文件,并且也尝试了重新attach工艺库,但是就是不行,无奈,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指导指导。

需要说明的是,该工艺库在本地服务器中一切正常,只是搬移到集群服务器中画版图的时候变成这样,仿真什么的没有问题。

本地服务器和集群服务器的工艺库对比(同一个安装包安装)

下面是提示需要merge的信息

此时版图的显示信息以及CIW的提示信息:

eetop检索了相关的帖子,都是说Merge一下或者重新attach工艺库就好了,然后我进行了.drf的Merge操作,以及工艺库的attach,见下图:

提示Merge的操作,OK继续,按照从1到4的步骤进行Merge操作,其中,第一步选择的是工艺库安装后生成的.drf文件,2中是目前读取到的,选择之后,如3所示,最后另存到4,apply或者OK,然后重启Virtuoso。

提示Merge

OK后重启,依然没有解决问题,还是报错。

拜托各位,有经验的提示一下,流片时间紧张,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各位有经验的大佬可以说说吗

网友:
检查display路径

网友:
有9个层没有定义display信息吧

楼主:
这个要怎么检查。

楼主:
更新一下,这边应该是安装PDK的时候选择了Pycell安装的,重新用Skill Pcell安装以后可以看到器件信息,但是还是弹出了Merge的信息,可能是有些层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