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前仿、后仿的区别

楼主(2022-03-15):
请教各位一下:
1、spectre前仿究竟会考虑上哪些因素?eg:KT/C噪声、电容下极板的寄生电容带来的耦合噪声、寄生电容导致的额外负载...等等,这会会在前仿真中考虑上吗?
2、后仿又会考虑哪些因素?

对于这两点一直不清楚,请老哥们赐教。有详细学习资料推荐也可

网友A:
我知道的前仿是电路仿真,考虑的就是mos管的cgs等电容吧,后仿就是将版图中的线的电阻寄生电容也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前仿是电路仿真,考虑的就是mos管的cgs等电容吧,后仿就是将版图中的线的电阻寄生电容也考虑进去 ...

谢谢!那噪声呢?前仿确实可以的得到噪声谱,这个噪声是咋来的?
此外,看到tran里有一个transient noise选项,这个勾上后 和 没勾 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噪声呢?前仿确实可以的得到噪声谱,这个噪声是咋来的?
此外,看到tran里有一个transient noise ...

噪声应该是模型中自有的,前仿的时候通过相关设定可以仿真出来,具体的话等其他人回答吧,我也没做过相关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