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金属密度Dummy——SKILL问题

楼主(2022-03-15):
之前论坛大佬@jurcy分享的自动金属dummy经测试出现了一些问题,请教各位前辈是否有思路帮忙解决;原帖链接:如何自动添加dummy——https://bbs.eetop.cn/thread-434638-1-1.html
主要问题是:简单的矩形金属可以识别能完成较好的dummy效果,而path、切角、大于等于90°拐角附近无法填充dummy。
                   逐行测试显示代码前半部分填满dummy无问题,问题主要是出在dummy和金属覆盖区域的删除处。
测试结果如图:
源代码如下:

cvid=geGetEditCellView()
   DummySpace=8.0; dummy to dummy space rule
   Shape2Dummy=10.0; Shapes to dummy space rule
   metal1_shapes=setof(x,cvid~>shapes,x~>lpp==list("M1" "drawing"))
   dummyWidth=15.0; Dummy shape width
   dummyHeight=15.0; Dummy shape height
   dummypitchX=dummyWidth+DummySpace
   dummypitchY=dummyHeight+DummySpace
   ColNumber=int((rightEdge(cvid~>bBox)-leftEdge(cvid~>bBox)+DummySpace)/dummypitchX)
   RowNumber=int((topEdge(cvid~>bBox)-bottomEdge(cvid~>bBox)+DummySpace)/dummypitchY)
   dummuList=nil
   x0=leftEdge(cvid~>bBox)
   y0=bottomEdge(cvid~>bBox)
   for(i 0 RowNumber
    for(j 0 ColNumber
         dummyId=dbCreateRect(cvid list("M1" "dummy") list(x0+j*dummypitchX:y0+i*dummypitchY          x0+j*dummypitchX+dummyWidth:y0+i*dummypitchY+dummyHeight))
            dummuList=append1(dummuList,dummyId)
      )
   )
   SizedResult=dbLayerSize(cvid,list("M1" "drawing"),metal1_shapes,Shape2Dummy)
   foreach(obj SizedResult
      OverlapDummy=dbGetTrueOverlaps(cvid,obj~>bBox,list("M1" "dummy"))
      foreach(dmy OverlapDummy
          dbDeleteObject(dmy)
      )
      dbDeleteObject(obj)
   )

希望各位大佬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1.

  2.

网友A:
填dummy的基本都是套路都是这样:预设一堆dummy小块,判断与原图形overlap的dummy删除,没有overlap的留下。
现在问题在于判断与原图形overlap,是用什么做参考?上面脚本中使用个各个 obj 的 bBox 作为图形的占用位置,如果是矩形没问题,多边形的情况下bBox就不合适了(如下图)。

可以试试这样,遍历dummy小块,与原图中的M1做dbLayerAnd判断,如果有新图形产生说明是存在真实覆盖的,这再去把dummy小块删除,同时dbLayerAnd产生的新图形也记得删除。
我没用skill去加过dummy,你可以试试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dummy的基本都是套路都是这样:预设一堆dummy小块,判断与原图形overlap的dummy删除,没有overlap的留下 ...

嗯嗯嗯,一说我瞬间懂了,谢谢巨佬。真是有问必答啊!!泪目了

网友(2022-12-14):
请问下有改好的代码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
两个脚本,一个是不带NODUMMY层的脚本,一个是识别DUMMY Block层的脚本。我把生成的dummy方块改成了金属层,不需要的可以把后面的删掉 AddDummy.zip (1.44 KB , 下载次数: 91 )

网友(2024-09-25):
求最新代码

网友B(2024-11-29):
引用 网友C:
AddDummyFill

请问这是哪个工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哪个工艺的

用skill写的,不区分工艺,运行速度没有calibre SVRF写的那么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dDummyFill

如何修改里面的关键参数?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何修改里面的关键参数?谢谢

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是在终端运行这个脚本吗?具体用什么命令运行的呀?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终端运行这个脚本吗?具体用什么命令运行的呀?感谢解答~

ciw load: load("/path/...../AddDummyFill.il")

ciw input: AddDummyFill()

网友E:
出现下图提示,是因为618才支持吗?

网友F(2025-11-20):
引用 网友E:
出现下图提示,是因为618才支持吗?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呢?现在我没有dfm文件,不知道怎么搞metal fil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dDummyFill

试了下,挺好的,感谢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现下图提示,是因为618才支持吗?

是的,而且有些618版本没有abe相关的一个函数,无法获取到shape i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呢?现在我没有dfm文件,不知道怎么搞metal fill了

只能换618版本

网友:
SKILL补密度很容易卡,而且flat也会影响结果。建议使用calibre进行操作。具体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