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VBN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3-15):
HVBN是用来隔离衬底噪声的吗?为什么连着HVBN的深N阱外面还要有一圈深P阱构成的环?

HVBN的电位是由连着HVBN的深N阱给的吗?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你使用的是smic的工艺吗? HVBN应该和噪声没有什么关系,HVBN应该是用在LDmos器件上的? 外围的P环是起预防latch-up作用的。如果你是用smic你可以PDK查一下

网友:
去看看我的帖子,我的问题你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smic的工艺吗? HVBN应该和噪声没有什么关系,HVBN应该是用在LDmos器件上的? 外围的P环是起预防 ...

是smic,pdk里我只找到hvbn的rule和剖面图,没找到它的作用。我是个新手,你的问题我不懂。

网友A:
外面的P环,应该是P+LD gardring,你可以理解为特殊的隔离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的P环,应该是P+LD gardring,你可以理解为特殊的隔离环

PDK里关于latch-up的章节里有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