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设计求助

楼主(2022-03-15):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自己仿真锁相环的时候发现,使用环形振荡器结构的VCO输出波形近似正弦波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波形在送进分频器和PFD进行相位比较之前,需要进行波形转换,将波形由正弦波转换为方波?
如果是的话,想请教大家,这个模块需要加在哪里?
这个模块是用类似板级电路中的迟滞比较器的方法实现就可以吗?

网友A:
需要整形电路,如果VCO是全差分的,那整形电路还要担负 差分转单端的功能。
整形电路放在VCO后面

网友B:
VCO后面接一个CML2CMO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O后面接一个CML2CMOS模块

请问您,我参考了这篇论文中的结构,但是转换出来的波形占空比不太对
请问这个该怎么调整?或者有其他的文献可以参考吗

eetop.cn_US8749269 (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整形电路,如果VCO是全差分的,那整形电路还要担负 差分转单端的功能。
整形电路放在VCO后面 ...

通常来说这个模块需要怎样实现呢?
我尝试了使用自偏置的反相器模块来实现,但是占空比应该怎样调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我参考了这篇论文中的结构,但是转换出来的波形占空比不太对
请问这个该怎么调整?或者有其他的 ...

你那个电阻接了多大?最好是一级一级的看一下,哪里的占空比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