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elta Sigma 调制器中多次提到的Vref的用处是什么

楼主(2022-03-15):
类似图中,请问Vref起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当输入并不是差分信号时,VREF可以保证整个电路的共模不会跑掉

网友:
1、保证电路的共模水平
2、算电荷守恒时可以看到,Vref消去输入信号的直流分量,保证电容上积累的电荷量是由交流分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