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的SRAM Compiler要怎么用

楼主(2022-03-15):
大家好!
里面一共有这么多文件,看别人用过好像有个带GUI界面的程序,我把这几个目录翻了一遍也没找到。
请大神教教我,这个文件是不全吗?还是需要单独安装一个程序把这些文件load进去。
谢谢了

网友:
那不是有doc么,里面讲得很清楚

楼主:
那里面每个我都看过了,都是memory本身的timing,model, mbist,verificationreport这些技术资料。并没有告诉怎么用那个软件
你确定在那个目录里有?

楼主:
这里面都是SRAM本身的技术资料,并没有软件用法的东西。我每个都打开翻过了
如果是我没发现,麻烦您指认一下,谢谢

网友:
license 安装后到bin目录下执行 mc -gui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都是SRAM本身的技术资料,并没有软件用法的东西。我每个都打开翻过了
如果是我没发现,麻烦您指认一 ...

这个里面应该有一节讲的就是compiler的使用

网友A:
直接执行bin下面那个可执行文件,应该叫sram_sp_hde_svt_mvt,就可以启动GUI,也可以在后面加option,用命令行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执行bin下面那个可执行文件,应该叫sram_sp_hde_svt_mvt,就可以启动GUI,也可以在后面加option,用命 ...

非常感谢,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2023-11-01):
老哥,可以分享下这个sram compiler嘛?跪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