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输出级中跨导线性环问题和过载恢复

楼主(2022-03-15):
各位前辈好,我有两个问题:
1,这是我的电路的输出级,第一级是采用的rail to rail结构,然后输出级是class ab结构,常规的结构中都是采用一堆背靠背的n管和p管来分别给class ab的n管和p管作偏置,让其栅极电位距离vss和vdd一个VGS,但是我这个结构中采用了两对n管和p管,我太明白这是啥作用,即就是图中黄色方框处。
2,关于过载恢复的问题,我看过过载恢复的原理,也是看得似懂非懂的,我把文章得出处贴出来。就是关于我这个电路中红色椭圆圈,是什么一个原理过程,我也还是没搞懂。

这个是过载恢复的原理出处,不知道我的电路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我也是猜测的,但是回到这篇文章来看,我也没搞懂他的前因后果。就是输出过低,然后和又来拉低gate电压,属实没看懂。蟹蟹各位前辈解答了。

Operational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 (Vadim V. Ivanoy, Igor M. F.pdf

网友A:
新人回答,1,猜测黄色区域增加了一组pmos和nmos可能是为了限定管子的vds
                2,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是不是说当输出突然被拉低后,NMOS的栅极会变得很高,导致当输出恢复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里通过一个电路限定了NMOS变高的电压值,就可以去除掉恢复的时间tovl。我理解这里这样的话不是就限定的最大的驱动能力了吗?而且我也不是很理解,这个恢复时间有什么问题,一般负载变化导致输出电压的变化必然会有个稳定的过程,这个恢复的时间很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1,猜测黄色区域增加了一组pmos和nmos可能是为了限定管子的vds
                2,我也是第一次 ...

问题一:限定那个管子呀?
问题二:我也没理解其中的一个因果逻辑关系

网友B:
黄色部分和瞬态应该没关系,而且看你的cascode都没有iso,黄色部分应该仅仅是为了增益来分担下v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部分和瞬态应该没关系,而且看你的cascode都没有iso,黄色部分应该仅仅是为了增益来分担下vds ...

这个为了增益分担VDS怎么理解的呢,上一位前辈也这么说,但是我没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