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 Adc 校准算法的求助

楼主(2022-03-15):
最近研究了split adc的校准算法,主要原理如下:
利用lms算法迭代误差,有两个迭代系数,该如何进行选择呢
在matlab里面做了一下验证,在电容失配为5%的情况下,如何选择迭代系数呢
自己的仿真结果
误差长时间达不到收敛的情况

楼主:
希望大佬能帮忙解决解决,或者相互讨论一下

网友A(2022-09-26):
引用 楼主:
希望大佬能帮忙解决解决,或者相互讨论一下

楼主你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下代码嘛,我也在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下代码嘛,我也在做这个

校准的效果不太好,代码已经没有保存了

网友(2023-03-15):
看的少许资料论文上。。。这个系数都是仿真试出来一个最优值

网友B:
我是可以收敛,for循环出来的,但是我有时候就算收敛,校准后的enob有时候比校准前两个子adc的enob的其中一个低,不知道是不是矩阵不可逆的原因

网友C(2023-08-23):
引用 网友B:
我是可以收敛,for循环出来的,但是我有时候就算收敛,校准后的enob有时候比校准前两个子adc的enob的其中一 ...

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我写了一份代码,发现deltaD和子ADC权重估计的差值无法收敛到0,并且较准的结果也很差,只能提高1bits不到,而且有时也会低于其中一个子ADC的enob,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我写了一份代码,发现deltaD和子ADC权重估计的差值无法收敛到0,并且较准的结果也很 ...

应该是只能收敛到一个小值,到不了0,我校准效果也一般。。。
代码我看看能私发不,我感觉没啥参考价值

网友(2023-10-25):
楼主解决了吗……我校准出来也是这样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我写了一份代码,发现deltaD和子ADC权重估计的差值无法收敛到0,并且较准的结果也很 ...

我写的模型他收敛到3*10e-4次方是可以的,但是他就算收敛了,他的性能也没提升很多
我加入失调电压进去后失调电压的误差也收敛到0了,但是迭代的失调值与我随机出来的实际值毫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下代码嘛,我也在做这个

能分享下吗  话说怎么用verilog实现这个算法

网友(2024-07-17):
请问解决了吗,我最近在用matlab跑这个校准算法出现了不收敛的问题,请问有好心人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