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 管子哪端都能接vdd?

楼主(2022-03-15):
举例:反相器INV pmos通常放的是左边这种,,最近看到很多摆放p-n结 那端接的输出,(右边图),pmos接vdd不管哪端都行吗?有没有告知一下的,新手!

inv

inv

网友A:
可以,这个并部分,有些电路就是这样搞的,PMOS的漏端连接VDD

网友B:
可换用的,库里都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换用的,库里都有这种情况

这两种画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个并部分,有些电路就是这样搞的,PMOS的漏端连接VDD

哦哦,我看有些画法是右边这种,我以为和左边这种不一样

网友C:
普通的mos , Source/Drain是对称的啊,能互换。HVMOS/LDMOS 肯定不能这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mos , Source/Drain是对称的啊,能互换。HVMOS/LDMOS 肯定不能这画的。

就是有点不理解摆器件时候正常画是左边这种,有些刻意画成右边,不太明白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