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在SARADC中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2-03-15):
单独仿真栅压自举开关时候,ENOB有12bit左右,但是接进SARADC之后再看保持那一点,ENOB就会恶化,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能力不够,驱动不了采样电容(CDAC),需要在自举开关前级加输入驱动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不够,驱动不了采样电容(CDAC),需要在自举开关前级加输入驱动Buffer ...

绿色波形是开关管的VGS,是否是因为开关管关断而导致不能很好的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