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开环怎么理解

楼主(2022-03-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艾伦书里面说比较器通常开环是为了获得更快的响应速度,但是我的理解:闭环(负反馈)不是才对应更宽的带宽,也就是是更快的响应速度吗?开环应该是获得更高的精度吧。困扰很久了 。

网友:
OP闭环提高带宽是相对于开环而言的,但是为了稳定性,一开始开环的OP就需要补偿,这是为了闭环稳定性考虑的。而比较器应用于开环或者非线性场合,无需考虑稳定性,所以不需要补偿,自然就提高了速度。

楼主:
谢谢,明白了。也就是,比较器的快速相应是因为不用进行频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