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Ghz 4bit flash ADC 中比较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2-03-15):
最近在完成一个1Ghz 4bit flash ADC 的设计,比较器的结构我已经选好了为预放+动态锁存+锁存的结构,但不知道比较器的管子尺寸该如何设计,也没有找到相关方面的参考资料于是就来求助万能的坛友了,我采用的是smic 0.13um 1.2v工艺

楼主: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A:
面积功耗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功耗有要求吗

minm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功耗有要求吗

没有具体的要求,尽量做到最小

网友:
OFFSET呢 ,你先搭一个看看速度和结果是不是满足标准 慢慢优化吧 ; 指标还是得拆分的细一点 ;你的ADC 总有功耗总指标,然后根据resoltuion 的指标去优化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的flash的参考电压怎么给的,是用电阻串吗?这样会不会PVT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