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把rcx转为qrctechfile

楼主(2022-03-15):
各位大神,
我这边后端用qrc抽取spef,但是没有qrctechfile,工艺比较老,foundry不提供,现在只有Assura lvs_RCX目录下面一些procfile p2lvsfile caps2d cap_coeff.dat 等文件,这个能转成qrctechfile吗?

网友A:
Techgen can create ICT from procfile, p2lvsfile.
Then from ICT, Techgen can create qrcTechFile.
Don't know if there is a direct way of coversion.

网友B:
你用的是innovus还是icc2呢,两家的文件不相同,你可以看一下
https://blog.eetop.cn/home.php?m ... rd=1&id=69503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chgen can create ICT from procfile, p2lvsfile.
Then from ICT, Techgen can create qrcTechFile.
...

谢谢!好像可以用procfile p2lvsfile直接产生,我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innovus还是icc2呢,两家的文件不相同,你可以看一下
https://blog.eetop.cn/home.php?mod=space&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