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15):
求助大家,,为什么我DC node voltage 标出来的结果(图一红圈里的值)与画出来的波形(图二)对应的值差这么多呢(大概差0.6V),原理图关了重新仿真也是如此,你们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哪里设错了么?

网友:
你的电路没有加启动电路!
DC仿真工作点时估计电路没有启动,电阻上电流只有nA级;
而DC扫描温度的时候恰好收敛到电路能够启动的状态,所以输出能达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