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抽取滤波器

楼主(2022-03-15):
各位大佬,我想请问一下,我的半带滤波器幅频响应最大幅度是在1,为什么和前面的CIC滤波器和isop滤波器级联后会导致旁瓣衰减减少了很多?

CIC滤波器+isop滤波器

CIC滤波器+isop滤波器

半带滤波器设计界面

半带滤波器设计界面

半带滤波器幅频响应

半带滤波器幅频响应

CIC滤波器+isop滤波器+半带滤波器

CIC滤波器+isop滤波器+半带滤波器

网友A(2022-07-20):
楼主你好,问你一下,1.CIC滤波器设计过程中字长溢出问题怎么解决?2.两种不同类型的滤波器级联字长不匹配,如果直接截取高位精度影响很大,怎么解决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问你一下,1.CIC滤波器设计过程中字长溢出问题怎么解决?2.两种不同类型的滤波器级联字长不匹配 ...

你是指simulink模型,还是rtl

楼主:
模块调出来不用量化直接用,或者你把它全设置成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