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 MIM电容CC寄生特别大(pF量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15):
如题,最近在做后仿,用的是SMIC018工艺,在提取MIM电容的寄生电容的时候,发现耦合电容(CC)提出来的值特别大。如一个1.65pF的MIM电容,提取出来的寄生电容有0.77pF。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是重复提取了吗?我后仿用calibreveiw的形式和网表spectre的形式提取得到的CC都是这么大?我用同样的后仿设置提取SMIC013工艺的MIM电容发现CC才几十fF,远低于用SMIC018提取的。难道是SMIC018的rules的问题?或者另外一个猜想是不是和MIM电容的type有关?我装PDK的时候是把MIM电容装在了M4和M3之间,但是调用出来的MIM电容和其他工艺的MIM电容有点奇怪,如下图:M4只有小小的一长条。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求各位大佬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A:
SMIC有时要求MIM和MOM电容用gate level 提取寄生
transistor level 提取的CC很大  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有时要求MIM和MOM电容用gate level 提取寄生
transistor level 提取的CC很大  不能用

我尝试用您说的gate level的方式去提取,发现确实小很多,比较正常。我重新查看了手册,发现里面说到“for hierarchical and hybrid flow,Gate level should be chosen”,没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麻烦前辈指教,一般什么情况下选择gate什么情况选择transistor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用您说的gate level的方式去提取,发现确实小很多,比较正常。我重新查看了手册,发现里面说到“fo ...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进行层次化抽取时,建议用gate level。层次化的意思是你抽取的网表,跟你schematic各个模块一一对应。与层次化相对的概念是flatten,也就是你抽取的网表直接由管子电阻电容组成,没有subckt,你也找不到schematic对应的模块。

我个人感觉,具体用哪个level,跟工艺厂商的要求或具体工艺制程有关。比如TSMC有些工艺就没有要求,用transistor抽取出来的CC也是合理值,这能说具体工艺具体分析。

网友:
我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后仿真提出来的电容两端寄生电容太大,导致前后仿真差太多,这个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