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注入锁定倍频器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3-1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注入锁定倍频器,如何对锁定的频率范围进行仿真?需要保证输出是输入的N倍频,最直观的方案可能是tran看输入输出波形的频率,但在电路较大(snp端口较多)的时候调参跑tran仿真会特别费时间。不知道行内各位大佬们是如何设置仿真的,或者如何仿真才是最高效的,请各位赐教。

网友(2025-07-27):
同问,我把输出做dft变换后,看不到频率范围,基本上只在主频上有幅度,是锁定范围太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