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调用verdi无法识别$fsdbDump和$fsdbDumpvars

楼主(2022-03-16):
ncverilog 调用verdi无法识别$fsdbDump和$fsdbDumpvars,按照网上的方法设置了LD-LIBRARY_PATH的环境变量,可是还是无法运行。

设置环境变量之后依旧报同样的错误

设置环境变量之后依旧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不对,我也是指到boot层了……+dumpfsdb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我也是指到boot层了……+dumpfsdb试下

加了,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操作系统是64的吧?32的就指到LINUX非LINUX64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系统是64的吧?32的就指到LINUX非LINUX64下

是64

网友A:
哦那我也不清楚了,env或者echo $LD_LIBRARY_PATH看看环境变量对不,重新开个terminal试试,去看下那个路径下有东西没,good luck

我记得之前我是要加-full64指令,不加会报错,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我也不清楚了,env或者echo $LD_LIBRARY_PATH看看环境变量对不,重新开个terminal试试,去看下那个路 ...

好的,谢谢了哈

网友B(2022-05-11):
同问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已经解决了,是Makefile里面对LD_LIBRARY_PATH进行了修改,所以在terminal里面怎么改LD_LIBRARY_PATH都没用。解决方法:Makefile里面修改LD_LIBRARY_PATH就好了

楼主:
我找公司的IT创建了一个环境变量,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