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补偿问题

楼主(2022-03-16):
这是搭得一个输入轨到轨电路,做稳定性分析的时候,发现在0HZ的时候,增益就开始下降,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补偿?

网友:
扫描频率的时候改成对数

网友:
电路没搭对吧,vb1,vb2?先看看DC,确认所有的晶体管都是工作在正常状态。

网友:
横坐标改成log

楼主:
发现带宽只有几百HZ,这个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带宽只有几百HZ,这个怎么改

你的直流增益大约是81.2725dB。你的带宽是在78.2725dB的位置。把扫描频率范围的上限改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直流增益大约是81.2725dB。你的带宽是在78.2725dB的位置。把扫描频率范围的上限改大一点
...

改大之后就完全看不到那种曲线了,几百khz的时候就开始剧烈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大之后就完全看不到那种曲线了,几百khz的时候就开始剧烈下降。

我只说了改扫面频率的上限,没让你改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说了改扫面频率的上限,没让你改下限

解决了,原来仿真器不能从0hz开始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