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验证,layout抽出失败

楼主(2022-03-16):
DRC一直失败在这一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A:
去ciw界面看下error点在哪,这个界面没有相关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ciw界面看下error点在哪,这个界面没有相关信息的

CIW上只出现这个,但是rule file都是我自己手动导入。版图的数据就是抽不出来。
我手动导出它的GDS,DRC也能跑,但是debug错误的时候很麻烦,不会zoom to错误的地方

网友:
这在说你的runset file无法读取啊,可以检查看看。

网友:
没加map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