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ict文件转qrc文件出错

楼主(2022-03-16):
执行的命令和结果如图所示,本人新手一枚,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
说的明明白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明明白白啊

怎么解决呢?ict文件是由通过itf_to_ict命令转换得到的

网友:
check via definition  说的明明白白啊

网友B:
你看看ict里面的定义,是不是和tech.lef相对应,如果层次一样那就看看名字定义

网友(2023-12-04):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ict里面的定义,是不是和tech.lef相对应,如果层次一样那就看看名字定义 ...

ict 转换qrctechfile 除了需要ict 文件还需要对应的map 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