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yglass问题:check.Linux4: symbol lookup error: libQtGui.so.t: undefined symbol: FT_GlyphSlot_Embolen

楼主(2022-03-16):
删除

网友A:
我猜测某一天你更新了你的freetype font , 导致libfreetype.so被更新,导致libQtGui.so.4找不到老版本的symbol define, 看一下你目前的freetype版本是什么。

当然可能更新一下你的spyglass也许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某一天你更新了你的freetype font , 导致libfreetype.so被更新,导致libQtGui.so.4找不到老版本的sym ...

niubility,
我在安装目录的standard-environment.sh里面打印了LD_LIBRARY_PATH的路径
然后在shell里面直接把LD_LIBRARY_PATH设置成一样,
用ldd xxx/SPYGLASS_HOME/obj/check.Linux
   ldd xxx/SPYGLASS_HOME/lib/multi-qt/lib/Linux4/libQtGui.so.4
都看到
   libfreetype.so.6指到
xxx/SPYGLASS_HOME/../dotty/lib/Linux4/libfreetype.so.6

我用系统下/usr/lib64/libfreetype.so.6把xxx/SPYGLASS_HOME/../dotty/lib/Linux4/libfreetype.so.6覆盖掉,

重新启动工具就ok了。

感谢各位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niubility,
我在安装目录的standard-environment.sh里面打印了LD_LIBRARY_PATH的路径
然后在shell里面直 ...

you are wel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