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有衬底和无衬底电容的区别

楼主(2022-03-16):
以tsmcN22为例,比如电容器件cfmom_wo和cfmom_2t,前者是带衬底的,后者是不带衬底的,这两种电容在电路设计选择的时候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他们提供的 文档 会有说明吧

网友:
mom电容,我猜测是带衬底的防噪声效果要好一些,不带衬底的,应该是你可以随意放任何衬底,带衬底的,可以将衬底接到比较干净的sub,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