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在设计一个RC振荡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控制RC振荡器的占空比

楼主(2022-03-16):
10资产

网友A:
是需要一个固定占空比的clk还是变化的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一个固定占空比的clk还是变化的PWM信号

CLK信号

网友A:
用不同的电流给电容充放电

网友B:
电流、电阻、电容、振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电阻、电容、振幅

控制这几个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同的电流给电容充放电

如果我要占空比保持恒定呢

网友B:
控制这几个可以改变频率和占空比。还可以通过很多电路调整输出的占空比
一些时钟相关的资料应该会有介绍
比如
(1)CLK和CLK的延迟  相或 能增加占空比
(2)互咬的反相器可以让占空比朝50%趋近
(3)锁相环精确控制相位
(4)其它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这几个可以改变频率和占空比。还可以通过很多电路调整输出的占空比
一些时钟相关的资料应该会有介绍
...

我搜索了一下,没找到互咬的反向器,能推荐下文章或者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搜索了一下,没找到互咬的反向器,能推荐下文章或者详细说一下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资料比较好,不是做时钟的。可以看看时钟相关的书籍。
“互咬的反相器”是用来产生差分时钟的,我之前弄错了。

比较准确的占空比还可以通过分频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什么资料比较好,不是做时钟的。可以看看时钟相关的书籍。
“互咬的反相器”是用来产生差分时 ...

行,感谢了

网友C:
振荡器频率人为翻倍,后加D触发器二分频就可以得到50%的duty cyc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占空比保持恒定呢

这样就是恒定的呀。比较器加上电流源,电容。Trise=Vref*C/I1;Tfall=Vref*c/I2.这时候Trise/Tfall就等于I2/I1.就是固定的占空比。当然,还有比较器的延迟会产生过冲,需要再调一下比较器或者加上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是恒定的呀。比较器加上电流源,电容。Trise=Vref*C/I1;Tfall=Vref*c/I2.这时候Trise/Tfall就等于I ...

Trise和Tfall是表达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标号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是恒定的呀。比较器加上电流源,电容。Trise=Vref*C/I1;Tfall=Vref*c/I2.这时候Trise/Tfall就等于I ...

好的,感谢

网友:
分频电路就行

网友:
1. 2路rc, 正负pulse,不同rc值,做可调
2. 做高频,N位 counter调duty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什么资料比较好,不是做时钟的。可以看看时钟相关的书籍。
“互咬的反相器”是用来产生差分时 ...

有哪些时钟方面的书籍可以推荐一下吗,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哪些时钟方面的书籍可以推荐一下吗,大佬

去搜DCC,有位分享了一些相关论文

网友:
核心二倍频震荡,输出的时候过个分频器是最简单的方法。除非你在乎功耗,不然用DCC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荡器频率人为翻倍,后加D触发器二分频就可以得到50%的duty cycle

分频后的信号duty 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答一下;500元。

伍佰行吗

网友:
正常的振荡器加个占空比调节电路呗

网友:
除了上面跟帖出的主意频率翻倍再二分频,是比较可靠的(虽然浪费功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让layout足够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