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如何用电路或者VerilogA搭建一个LDO model?

楼主(2022-03-16):
最近在做serdes,想评估一下如果使用片内LDO 的话, output data的jitter有多大.  因为LDO的负载效应, 该模块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power是有ripple的
所以想建一个LDO model, 如何用verilogA写一个具有LDO 功能的model呢??没有思路,求各位大神指点....................
(因为是前期评估,不可能用实际的LDO代替,因为负载不知道实际有多大,所以想建一个model)
如有大神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感觉Verilog-AMS, SystemC-AMS国内用的都好少...

楼主:
不一定非要用VerilogA,,用理想控制源怎么搭建呢??主要就是想建一个随时可复用的model

网友(2022-09-27):
楼主最后做成verilog-A的LDO模型了吗?
我这边也有同样的需求,也想求一个LDO的verilog-A模型,来做数模混合仿真。

多谢!

网友(2023-06-23):
可以让chatgpt帮你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