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28nm P4 layer

楼主(2022-03-16):
请教大神:SMIC28nm中,P4 layer是什么,有什么用?我看好像所有PMOS都有这一层。
DRC rule写的是  ,不太明白

网友:
结合工艺和解释,应该是蚀刻掉多晶poly

网友:
这层应该是要把多晶硅remove掉(刻蚀工艺)。因为是HKMG,remove掉多晶硅,然后在里面填HK材料和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