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华0.5um工艺库使用

楼主(2022-03-17):
请教大侠们,工艺库已经拷进ubuntu里面了,不知道怎么用起来

网友A:
或者找到你virtuoso对应的cds.lib,把CSMC0.5um工艺库关联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找到你virtuoso对应的cds.lib,把CSMC0.5um工艺库关联上即可

已搞定,还是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搞定,还是感谢!

楼主,我想问0.5um的工艺库怎么能让它在ADE里面自动加载.SCS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