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仿真问题

楼主(2022-03-17):
使用stb仿真结果出不来,而且曲线也很怪,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曲线怪是因为你扫描的频率范围小,相频曲线的横坐标应该改成log

网友A:
stb没结果可能需要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没结果可能需要检查一下电路

电路都处在饱和区,没发现什么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b没结果可能需要检查一下电路

这是tb测试电路,应该也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怪是因为你扫描的频率范围小,相频曲线的横坐标应该改成log

那个loop gain坐标就是log,而相频特性直接从-180开始跌

网友:
仿真频率范围低频放宽些,phase频率坐标也要改成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