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M4 SerDes loopback问题

楼主(2022-03-17):
请问下各位大神,为什么PAM4 SerDes都不支持近端的serial loopback?

网友A:
不才淺見,望版上高手賜教:(1)由於電路對速度要求太高,增加任何loopback都會有額外loss,影響主要功能.
(2)對線性度要求極高,near-end loopback signal對receiver可能太大,rx circuits無法忠實呈現訊號較小時的線性表現
另外可能性是其實大家都有做,只是沒有在文獻中特別寫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才淺見,望版上高手賜教:(1)由於電路對速度要求太高,增加任何loopback都會有額外loss,影響主要功能.
...

很有道理,多谢指教。对于工业产品来说,如果PAM4信号无法做near-end serial loopback的话,一旦lane数过多,测试和定位问题就比较麻烦。

网友(2023-02-20):
很有道理,多谢指教
很有道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