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OC架构主要做什么?

楼主(2022-03-17):
看到有很多小伙伴不知道SOC架构主要做什么,难在哪里, 这里结合我的一些经验做简单分析:
1. SOC架构主要做system ,根据功能define 模块。
2. SOC integrating ,难点和重点:Bus, memory , DMA,flash,arbiter, 各种controller, 各种外设; SOC 架构师不必mastering 每一个模块,但是要mastering 主要模块 和interface , 比如CPU Bus/interface , menory interface ,DMA ,Arbiter ... 能够根据功能做出最适合的system ,还要考虑功耗,面积... 大部分CPU core 都有一份  integrating 的文档,介绍CPU的各个接口和功能,CPU core 和大部分IP 都是现成的代码,架构主要做system 和interface ,sysrem 就是如何把cpu和Bus, memory , DMA,flash,arbiter 这些主要模块整合起来,有时还要自己写一些interface 。

3. 软硬件协同调试,最终是要做出一款SOC 能够跑对应的软件的,完成第二步后, 最起码要在FPGA上跑起来,模拟真实应用场景,让软件在SOC  上run 起来,SOC架构师要知道CPU是如何启动的,一些底层的驱动要懂。
      以上没有提验证,综合和后端,主要是从system 角度做了简单分析,这是一项system project ,没有丰富的经验是做不来的,一般初学者从做模块起步,做的多了,各模块都熟了,IC设计流程也熟了,软件也要懂一点,然后才能做架构设计。

网友:
跟各个小组吵架

网友:
功能是市场提的?

网友:
不知道SOC架构师和SOC工程师的差别在哪里?先看文档,文档看完之后,把IP连起来

网友(2022-04-28):
功耗  面积  低功耗  业务流程

网友:
先定制一款小的soc做做看就知道了。
上电复位,总线,cpu,sram. spi flash  dma tdc ,efuse,ddr 等。还要懂汇编,懂soc启动流程。懂pad. 滚过几轮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