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cadence、DRC

楼主(2022-03-17):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zoom to之后,就出现这个区域,但是也没闪烁,规则文件也没找到相应的错误

网友A:
你只显示M1,大概是有个特别小的拐角,可能连线出了一点头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显示M1,大概是有个特别小的拐角,可能连线出了一点头之类的

哦,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