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单位电流源输出阻抗的仿真

楼主(2022-03-17):
如题,请教一下大家还电流源的输出阻抗是如何仿真的呢?
我是通过在输出端加上idc,并设置ac magnitude=1A,通过ac仿真测量图1 白圈处的电压,得到输出阻抗值,请问这样的仿真方法正确吗?
因为根据阅读的文献输出阻抗的数量级在MΩ甚至GΩ的数量级,而我的仿真结果(如图3)是k数量级的。
图1  图2  图3

网友A:
可以算一下的,2层cascode阻抗约gm2ro2*ro1,3层cascode阻抗约gm3ro3*(gm2ro2*ro1), ro=1/gds,gm可以修正为(gm+g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算一下的,2层cascode阻抗约gm2ro2*ro1,3层cascode阻抗约gm3ro3*(gm2ro2*ro1), ro=1/gds,gm可以修正为 ...

你好是这样的,我算了一下(下图从上至下表示M0的gm、ro和M1的ro),结果计算为1.138MΩ,与仿真结果相差还是较大的,请问您有其他的仿真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我算了一下(下图从上至下表示M0的gm、ro和M1的ro),结果计算为1.138MΩ,与仿真结果相差 ...

有个问题,你的电流源DC值为空,查一下simulation netlist或者print operating points具体是多少

还可以加个电压源,设好电压DC值,AC值,查看AC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你的电流源DC值为空,查一下simulation netlist或者print operating points具体是多少

如果加上DC值,会不会对整体电路的直流状态产生影响?是处于这个考虑我没有加idc的DC值

网友(2023-05-06):
我试了一下,还是直接算gmro1ro2,反正这些参数通过dc仿真都能得到

网友(2024-06-15):
这个主要是考虑高频情况下的阻抗值,在低频下只要电流镜的尺寸设计的足够大阻抗都是可以满足适配要求的

网友B(2024-11-05):
楼主你好,我按照这种方法仿真出来的阻抗也是K数量级的,想问下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按照这种方法仿真出来的阻抗也是K数量级的,想问下最后解决了吗 ...

为什么不加电压仿真呢?加电流仿真你dac output端的电压怎么确定呢?还有仿真1k的阻抗,是多少频率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加电压仿真呢?加电流仿真你dac output端的电压怎么确定呢?还有仿真1k的阻抗,是多少频率处的? ...

感谢回复,电流仿真确实不知道怎么确定dc电流,我试了下用电压仿真电流源阻抗输出,想问下ac电压设置多少合适呢?

不同的ac电压仿真出来的阻抗都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电流仿真确实不知道怎么确定dc电流,我试了下用电压仿真电流源阻抗输出,想问下ac电压设置多少 ...

你表达的是不同的dc电压下阻抗不一样吧? dc电压设到dac正常摆幅下,给个电压就行。ac电压一般给1v,设为多少对仿真结果不影响,因为最终的阻抗计算为v(ac)/i(ac)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按照这种方法仿真出来的阻抗也是K数量级的,想问下最后解决了吗 ...

我仿真出来的输出阻抗也是千欧级别,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