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包含多种site cell的设计的floorplan

楼主(2022-03-17):
最近在学习apr,使用的TSMC 22nm7T工艺,apr工具为icc2。
tlef文件里定义的最小site是 SITE core7T SIZE 0.14 BY 0.7。设计中使用了multibit cell,对应2个site高度或者4个site高度。
floorplan阶段放好macro,create power后,执行estimate_timing时,报了cell xx is illeagl for all sites (LGL-015).
确定这些报错的cell都是多site高度的cell。使用get_site_defs 命令发现只有一个site。
检查了tf文件,发现里面只有定义了最小site一种,所以手动修改了tf文件,重新生成了ndm库,重新走流程。
走到estimate_timing时,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使用get_site_defs命令,能report出来tf文件里定义的所有site。
使用get_site_arrays命令,只能report出来最小site。
执行legalize_placement后,打开gui界面,发现这些多site高度的cell确实没有place好。

所以请教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需要create_site_array吗?

另外请教下get_site_arrays命令report出来的site list代表什么?如果包含多个site高度的cell,正常情况就应该get 多个site吗?

网友A:
在innovus中可以使用:createRow -site dcore7T -area {x0 y0 x1 y1}命令来覆盖site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nnovus中可以使用:createRow -site dcore7T -area {x0 y0 x1 y1}命令来覆盖site设置

请问createRow -site dcore7T后,{x0 y0 x1 y1}这个区域是只能放dcore7T site的cell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createRow -site dcore7T后,{x0 y0 x1 y1}这个区域是只能放dcore7T site的cell吗?
...

看手册直译是覆盖的意思,估计表示在那个区域里可以设置多种site,使得不同site的cell都可以放置在那个区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