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innovus、时钟树综合

楼主(2022-03-17):
在用encounter时遇到以下问题 望大佬解答一二:(1)CTS的时候 遇到了这种error ,lib文件里面部分cell 没有power models。这怎么改??需要自己改lib文件??
(2)在CTS是运行ccopt_design后就软件自动产生了az_ccopt文件夹使得之前mmmc文件定义的路径都变了,请问这样有影响吗?
(96H@C@)N6NG6L%(5A62Y3F.png  3)使用 report_ccopt_clock_trees命令 终端显示 no clock tree define,这是怎么回事?

很急!!!!

楼主:
麻烦高人指点以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clock  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定义了???

(1)这是SDC里面时钟的定义 `3{QV7}7P(A4ISIPMI3TK%J.png
(2)这是 create_ccopt_clock_tree_spec  产生的文件时钟

从这两张图里面看  是定义了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