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 后到verdi 的波形中有 x 态,想问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2-03-17):
各位大佬好,
自己拿了一个risc_v核,用DFTC 插了scan ,再是tmax 产生tb ,vcs验证
vcs验证结果是 completed woth 0 mismatch  (no timing check  的选项)

然后verdi打开看波形,发现波形中的有X态,想问问这个情况是能够接受的么?
这个跑的是serial 的版本

网友:
你这是串行还是并行仿真?按照你的描述,scanout的X态应该是正常的,scan_en拉低属于capture阶段,这个时候可以不用管scanout的变化,等到capture结束,shift out阶段才开始关注scanout的变化。

网友A:
看起来,scan in X,scan out Z,异常情况,串行还是并行仿真?在仿真log中搜索“got=”,不能只看最后的completed with 0 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scan in X,scan out Z,异常情况,串行还是并行仿真?在仿真log中搜索“got=”,不能只看最后的co ...

这个是 - serial 的,然后在vcs 的仿真log中 搜“got=” 并没有搜到内容。

有没有可能是我的tmax 中报了N2 这个错误然后我没有去修?或者是用了sram 的ip 但是在DFTC 里没有处理好,只是在tmax 里加了model?

或者是我VCS 脚本有问题?

附我的VCS 脚本

网友A:
仔细检查atpg的log,看是否有error或warning,再用parallel的TB(带psd)仿真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atpg的log,看是否有error或warning,再用parallel的TB(带psd)仿真看看结果。 ...

你好,我还想问一下,在有的周期里,我的ScanDataOut 在Capture 的时候,也就是Scan_en 拉低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X态
我对luanch 和 capture 理解还不到位,想问问这个X态是不是表明这个shift launch capture 失效了?

紫色的那条是Scan_en,其他是ScanDataOut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 DFTC 是啥

网友:
如果是pattern0是正常的,上电之后 dff内部状态都是未知的,只有当第二次shift,才应该没有X。当然,后面的pattern,也可能会有部分X,工具是能检查到的,ATPG会mask掉该capture值

楼主:
感谢楼上 guiqix 和greatao 两位的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觉得应该是……)
谢谢指教~

楼主:
换了一个思路验证,就像你上面说的,capture的时候出现x态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我追了x态产生的地方,通过verdi 一级一级追上去,确定是memory 产生的x态
其次,我只把关注的目标放在了输出的shift 出来的x态上,就把注意力放在输出的结果中的x态,最重要的部分,我理解的是如果输出的是正常的,那么过程中其他信号出现的x态是可以接受的。

采用的方法是核对stil文件中,shift出的数据是否和波形相对应得上
stil 文件中,在输出的预期里就已经表明了输出是x态了,跟波形中的x态对的上。
采用的是抽查的办法,抽了几处输出的x态的波形,跟stil文件中的预期输出,都对的上,我就当作过了

楼主:
不过能力有限,stil文件我能理解的部分不多,剩下的部分还在研究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思路验证,就像你上面说的,capture的时候出现x态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我追了x态产生的地方,通过v ...

思路很正确,能够想到问题,从后面反追、反证结论,以后工作中你会提高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正确,能够想到问题,从后面反追、反证结论,以后工作中你会提高很快!
...

谢谢~现在还在读书h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思路验证,就像你上面说的,capture的时候出现x态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我追了x态产生的地方,通过v ...

memory可以bypass掉的,这样就不会有X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mory可以bypass掉的,这样就不会有X态出来。

ge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