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 不起振

楼主(2022-03-17):
烦请各位高手看一下,我在仿照论文里的RC振荡电路做的电路图,数据都是自己设定的。VDD设置为2.5V,VB设置为0.6V。在进行瞬态仿真的时候,电路不起振。我看是电容充电升压使比较器左边的输入端也就是正相端的电压和右边的基准电压相同的时候,差分比较器进入饱和稳定的状态,包括后面的反相器也是。反相器的PMOS,NMOS都是饱和稳定状态,电路稳定根本不反转也就无法起振。本人是个菜鸟新手,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调整,分析了好多天也没有思路,烦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整个电路

整个电路

网友A:
电源是ramp还是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ramp还是dc

电源VDD是D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VDD是DC

try

vdd use "ramp up"

try use .ic

TRY USE

OSC invert gain = ??

网友:
以前做过振荡的,起振需要一个电源波动,将供电电源设置一个波动后可以起振。同时可能因为将模块封装成symbol之后不起振的情况,同样使用电源的波动,就可以起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VDD是DC

用ramp的电源或者加个使能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给电源一个波动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B(2022-11-22):
请问电源波动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源波动应该怎么设置

电源给个pulse信号就可以了,有个上升时间,振荡器就震荡起来

网友(2025-05-28):
谢谢,我的问题也在这里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