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65纳米的nmos么,怎么和tsmc18rf的不一样

楼主(2022-03-17):
tsmc18rf的nmos还能看懂,但是安装65纳米工艺库,layout出来nmos怎么这么复杂?什么情况

tsmc65纳米nmos

tsmc65纳米nmos

tsmc18rfnmos

tsmc18rfnmos

网友:
楼主你这个65nm的器件是RF_MOS目录下的吗,看起来外面是保护环,内部是用了多Finger,很像是RF MOS的版图。180nm的那个是普通的NMOS,连衬底端都没生成

网友A:
65那个是射频管,普通管和18差不多,你好好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那个是射频管,普通管和18差不多,你好好找找

最近要用到65nm,一开始layout的时候shift+f出来的是PcellEvalFailed。

不过现在找到了。谢谢提醒

网友:
你上多少个finger。。。你要简单就一个f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