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共模反馈电路降低运放带宽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17):
设计的一个普通的二级运放,第一级是folded cascode,第二级是共源极,接的是五管运放的共模反馈电路,二级运放接之前增益是87dB,带宽520Mhz,接上共模反馈之后增益变成80dB了,带宽降成了70Mhz,是我哪里设计的有问题吗?共模反馈的增益20dB,带宽180Mhz。谢谢~

CMFB

CMFB

二级运放

二级运放

网友:
only 20dB of your CM gain? maybe operation point was wrong

网友A:
共模反馈的那两个并联的电阻电阻值会不会影响增益和带宽?或许可以试一下用VCVS提出共模电压来代替并联的R和C来debug一下。我没有太明白为什么你的共模反馈放大器也加了米勒补偿,米勒补偿也会降低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反馈的那两个并联的电阻电阻值会不会影响增益和带宽?或许可以试一下用VCVS提出共模电压来代替并联的R ...

您说得对,我把米勒补偿删掉了,确实没什么用。 并联的电阻我设置的很大单独提出来作负载测试降得不多,下降40M左右,后边看可能我设置的仿真不太对,用AC和stb仿真结果不一样,可能是我stb没有设置好。
还想问一下用SC-CMFB会不会更好一些,想要用在pipeline ADC中的运放部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我把米勒补偿删掉了,确实没什么用。 并联的电阻我设置的很大单独提出来作负载测试降得不多, ...

用SC的CMFB可能可以省一些功耗吧,毕竟不需要额外的放大器了。如果你这个能工作了也没太大必要改了,毕竟仿真SC的电路的稳定性应该更麻烦。如果时间充足,你当然可以两种都试一试,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C的CMFB可能可以省一些功耗吧,毕竟不需要额外的放大器了。如果你这个能工作了也没太大必要改了,毕竟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