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nets问题

楼主(2022-03-18):
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没有漏连的,呜呜呜

楼主:
电路图和版图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你这两根线是一根你没联

网友:
68这个net也要连到vdd1p8上

网友:
看看是不是孔没打全

网友:
高亮68这根线,然后找和它相连的器件,仔细看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好像是guardring打错了

网友A:
楼主,vsub只把字打上就行,用什么层次都行吗,还有其他说发吗,我有点没看懂能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vsub只把字打上就行,用什么层次都行吗,还有其他说发吗,我有点没看懂能讲讲吗 ...

感觉不是哦,我也不太懂,问问你的老师同事,我现在不做这个工艺了

网友:
高压的注意多衬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