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Cadence中仿真分析后的延迟时间怎么检测?

楼主(2022-03-18):
第一张图是原理图,第二张是ADE瞬态波形仿真图,我想问下就行是怎么测出时钟到输出的传播延迟?

网友A:
可以用calculator的delay函数,设置触发电压,就可以plot出两条曲线上升沿/下降沿之间的延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alculator的delay函数,设置触发电压,就可以plot出两条曲线上升沿/下降沿之间的延时了 ...

哦哦,可不可以用cross函数进行两次相减?

网友A:
cross只能返回过零点的时刻,看你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曲线,是某曲线过零点的时刻,还是某两条曲线过零点的时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s只能返回过零点的时刻,看你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曲线,是某曲线过零点的时刻,还是某两条曲线过零点的时 ...

我想要检测应该的应该时一条时时钟脉冲线一条是输出线过零点时刻,我想请教下怎么用cadence中的cross函数检测这两条波形的时钟到输出的传播延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