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彭于晏刘亦菲帮我看看这个问题为啥啊

楼主(2022-03-18):
就是我们单独跑模块时候没问题,跑顶层就会触发!然后别人也用这个模块,但是顶层也没问题

网友A:
约束文件看下,有区域约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文件看下,有区域约束么?

看哪里???

网友B:
poly电阻和有源区太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ly电阻和有源区太近了吧?

对啊,这个我知道,但是为啥有些模块也是这么近就没报错,别人和我用的一直的模块也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ly电阻和有源区太近了吧?

比如这个也不够啊就是没报错,因为有些模块不是我画的我也搞不清这个触发机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也不够啊就是没报错,因为有些模块不是我画的我也搞不清这个触发机制 ...

因为不同尺寸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您可以看下报错的第二行提示现在Poly Res. Block是在40~150um这个范围里

网友:
跑上层的时候用flat试试,是不是报错没报全

网友C:
猜测可能是你这里的电阻单元总面积大了,有些工艺电阻间距小于某些值时,就会把这些电阻统一识别成一个电阻单元,这个电阻单元总面积大于设定值,他到其他层的间距就会有新的rule。

网友:
检查一下你这poly电阻是不是悬空的

网友:
会不会是和相邻模块拼一起后,改变了整体电阻区域的面积或是串并联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我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可能是你这里的电阻单元总面积大了,有些工艺电阻间距小于某些值时,就会把这些电阻统一识别成一个电阻 ...

我太傻了,两个模块放一起电阻算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