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讨论

楼主(2022-03-18):
最近我们公司要tapeout一颗芯片,对于formality的要求有一些分歧:
老板要求 rtl to syn netlist,syn netlist to rtl,syn netlist to apr netlist ,apr netlist to syn netlist,rtl to apr netlist,apr netlist to rtl 都要能过
各位公司怎么要求呢?

网友A:
有病啊。。。rtl2lay优先,过不了,rtl2netlist  netlist2lay过了也认。

网友B:
我们一般先拿到syn netlist,与rtl做次formal,然后拿到pr后的post netlist,再与syn netlist做一次

楼主:
你们要求这么松,我们这次是做了
RTL 2 SYN
SYN 2 APR
APR 2 SYN
RTL 2 APR
老板说我们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6种可能都要做,这次我们SYN 2 RTL过不去  APR 2 RTL也过不去
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先拿到syn netlist,与rtl做次formal,然后拿到pr后的post netlist,再与syn netlist做一次 ...

我们一般先拿到syn netlist,与rtl做次formal,然后拿到pr后的post netlist,再与syn netlist做一次
                                         互相做还是单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病啊。。。rtl2lay优先,过不了,rtl2netlist  netlist2lay过了也认。

rtl 2 lay 过不了有风险,我们这次就是这样,rtl 2 syn可以的 syn到apr不可以的 过不去,结果是后端搞出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