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求了!有知道pnoise仿真的Iorentzian有什么用吗,另外pnoise仿出来的VCO低频噪声不可信吗

楼主(2022-03-18):
(图片)

网友A(2022-11-01):
正常相噪是符合洛伦兹分布的,近端不可能是无穷大,PSS+Pnoise仿真会忽略大信号的影响,所以在低偏频处的相噪不可信,打开这个选项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相噪是符合洛伦兹分布的,近端不可能是无穷大,PSS+Pnoise仿真会忽略大信号的影响,所以在低偏频处的相 ...

我记得如果是高斯噪声才符合洛伦兹分布,如果低频是flicker noise还是洛伦兹分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如果是高斯噪声才符合洛伦兹分布,如果低频是flicker noise还是洛伦兹分布么?
...

这个cadence help的PSS+Pnoise里面有详细说明,你可以看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相噪是符合洛伦兹分布的,近端不可能是无穷大,PSS+Pnoise仿真会忽略大信号的影响,所以在低偏频处的相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