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形式验证里的cutpoint怎么理解

楼主(2022-03-18):
形式验证里的cutpoint怎么理解?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设置cutpoint相关变量?
谢谢。

网友A(2025-02-20):
一般简化形式验证的逻辑空间时会设置cutpoint,当一个点设置了cutpoint后,与该点相关的property的运算空间就会大大减小,增加了形式验证工具的可用性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A:
一般简化形式验证的逻辑空间时会设置cutpoint,当一个点设置了cutpoint后,与该点相关的property的运算空间 ...

赞同这个说法,详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