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屏蔽线的电位问题

楼主(2022-03-18):
请教大佬一个关于屏蔽线的电位问题:比如一个模块里面有两个地点为HVSS和VSS,
在模块面与HVSS和VSS有关的两个参考电压信号我们想要屏蔽保护一下,
那么
这个时候对于HVSS有关的那根VREF信号是否就需要用HVSS的地电位屏蔽,
跟VSS相关的那根VREF信号线就用VSS地电位屏蔽,
如果这两根VREF信号都用VSS地电位屏蔽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参考电位对应的地电位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