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sedge rst_n)在main_pahse和run_phase的区别

楼主(2022-03-18):
如标题所示,我在test或者sequence里面拉起来了rst_n,然后在monitor中@(posedge rst_n),但是如果在main_phase中@就等不到,但是换成run_phase就可以等到,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竞争~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你和你的girlfriend或者boyfriend约定某天晚上十点在公园见面,并且约定必须十点必须到否则对方就走了,那么晚上九点你提前去等着是不是肯定可以等到,但是你十一点去是不是就等不到了

网友:
大神说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网友:
看一下VCS的用户手册

网友:
main_phase包含在run_phase里面,而且main_phase前面还有reset_phase和configure_phase两个大的phase,它们两也是消耗仿真时间的;testcase里面的sequence特别是default_sequence,其默认启动运行时间跟整个run_phase一致的,所以main_phase中会漏掉sequence最前面的一部分时间——它比sequence的启动要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