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侠们如何确定下面电路的正负回路?

楼主(2022-03-18):
如图所示,是一个cascode结构的PTAT电流源结构,请教各位如何能像左图一样标注出来cascode结构中的正负反馈环路?????

网友A:
用瞬时极性分析法,假设Q1发射极电压有一个瞬时的交流+扰动,经过运放反向输入端,运放输出电压负极性变化,Q1上面的MOS沟道电流增大,经过Q1转成电压,加强Q1发射机电压。类似这样去分析应该就可以判断反馈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瞬时极性分析法,假设Q1发射极电压有一个瞬时的交流+扰动,经过运放反向输入端,运放输出电压负极性变化 ...

能帮我在图上画一下这个极性变化吗?不知道该从哪入手利用瞬时极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