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redhawk的命令gds2def生成def文件的layer.map格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2-03-18):
我用redhawk 通过gds lef layer.map文件生成它的 def格式,但老是报我的layer.map有错误,请看图,请问有谁知道这个layer.map的格式是什么样的,连个示例都没有。
我用了两种map格式,貌似都会报最后一张图的错误,有谁知道怎么改不?谢谢

命令格式

命令格式

conf文件

conf文件

一种layer.map

一种layer.map

另一种layer.map

另一种layer.map

这个是报的错误

这个是报的错误

网友(2022-07-12):
使用gds2rh试试

网友A(2022-08-30):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这么长时间 都忘记了。大概记得这个layermap 文件里边的 层是有顺序的,必须从底层 cont 向上 m1 等等 m2 写,有的层还不能写上去,不然 运行有问题。  在 redhawk  的pdf文档里边 有这个层的简单示例,可以查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