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聊一下AXI reg slice

楼主(2022-03-18):
AXI的reg slice一共有三种,前向,后向和全向,直连的这里不说
1.前向
在valid和payload(payload可以时AW通道上的awaddr,awlen等信号)通路上插入寄存器,ready通路上不插入。slave端相当于直接和插入的DFF交互数据,master端直接的数据也是写入到DFF中。相当于打断了master和slave之间的路径

2.后向
在ready上插入DFF,valid和payload信号上插入了DFF和mux逻辑,最终的输出是mux选择的结果,这点没有设计过,也不太明白,谁可以讲讲?

3.全向
实际上就是两个buffer,做乒乓操作,master和slave都是与内部的buffer交换数据,valid和ready通路都加上了DFF

网友A:
最近也在看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看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懂

前向和后向我基本明白了,目前在考虑全向的问题, 内部的乒乓逻辑怎么控制

网友B:
这是要自己开发bus matr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自己开发bus matrix

算不上吧,自己开发busmatrix比AXI reg slice要麻烦多了。reg slice只是用在同步握手接口上的一个小部件而已

网友C(2022-08-01):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一步步设计slice
https://zipcpu.com/blog/2019/05/22/skidbuffe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一步步设计slice
https://zipcpu.com/blog/2019/05/22/skidbuffer.html

感谢老哥,文章写得非常好